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

楼主(2007-06-26):
PLC是S7-200 224的,用脉冲控制SF控制器,但是看了一下控制器说明书,如果用用户电源24V,必须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并且串上一个2.2K∩的电阻,想问下如何接线?
什么是集电极开路?

网友A:
plc数字量输出分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两种类型,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就可以,串上电阻可能跟控制器的端口电压要求有关。

网友B:
西门子(中国)事业组,,汪继东专业销售及服务,电话159 2179 2827,,来电询价就知道价格有没有优势。。

楼主:
谢谢lmhx
想问下有晶体管输出的PLC电路图吗?
手册上不够详细

网友C:
下面是内部电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