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量的状态显示问题

楼主(2007-06-26):
请教:现做了个50来点的系统(力控5.0+西门子200),用红/绿代表开关量(电机、阀门)的状态时,电机阀门动作后要过3~5秒颜色才变化,这是什么原因?有时还接收不到PLC的信号,这些和工控机的主板有关系吗

网友A:
传输速率,设置一下

网友B(2007-09-18):
时间设定上有问题吧!外部信号确定采集到了吗?

网友C:
呵呵,从原理上看,不是IO采集的问题,设定IO上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