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FC调用全局DB的错误(有图)

楼主(2007-06-26):
温度控制(S7-PRO1)  DB传递参数错误
•说明:检测温度在PIW256中,显示在PQW368中。
温控1的温度保持在8±2,控制器为Q 0.0 。
温控2的温度保持在18±2,控制器为Q 0.1 。
温控3的温度保持在28±2,控制器为Q 0.1
•设计:OB1为主程序,负责调用控制程序FC1。
DB1\DB2\DB3为通用数据块。
其中DB1为温控1的控制参数数据块。
DB2为温控2的控制参数数据块。
DB3为温控3的控制参数数据块
db2/db3中DWO 参数传递错误 希望高手指导[/b]

楼主:
ob_1
ob_2
fc_db1
fc_db2
fc_db3
db1
db2
db3
ding

网友A:
内事是否有其它赋值的情况?

网友B:
清除CPU中的程序,重新DOWN一下数据块!试一下!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我用仿真软件做的.已经试过N次! 如果把DW0 换成DW2 参数DW2\DW4可以正常传递 DWO不能! 知道原因的朋友请指导一下. 还有两个问题. S7-300计数器只能计到999?有16位或32位的吗? 计时器只能用12为999?有16位或32位的吗? !!!!!!!!!再此先谢过谢谢!!!!!!!!!! 付图

楼主:
[i][b]难道没有高手.[/b][/i][/u]
请分析一下吧!
虽然是个简单问题,还希望你能指点一下!1
!!!!!!谢谢!!!!!!!!!

网友C:
将FC改为FB,建立对应的背景数据块DB1,DB2,DB3 再调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那样可以.
我想知道FC使用全局变量DB时的情况!
谢谢回复!
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C:
FB必须指定背景数据块DI
FC使用共享数据块DB
OPN只能调用一个共享数据块DB和背景数据块DI

网友D:
我试了,果然DBW0的值总为0,赋初值没有用。是否建立数据块时DBW0是个什么占位数据,这个数据不能删除?

网友E:
1、程序其他地方有没有用到DW0
2、让程序慢性重组一下,清除CPU在下载试试

网友F:
我想知道FC使用全局变量DB时的情况!
谢谢回复!
希望高手指导!!!
期待中!!!!!!!!

网友A:
把完整的程序贴出来,我帮你分析

网友F:
第一个回复贴图
就是完整的程序.
谢谢!1!

网友D:
你建共享块时检查没有初始值和实际值是否相等?

网友F:
共享块初始值和实际值(DW0)不相等!!希望高手指导!!!
期待中!!!!!!!!

网友D:
不相等就建块时手工改成相等的!
我也不明白西门子为何这样,得到亿万电器cvlsam 版主的指点后我才知道要这样做。

网友F:
to:若无闲事挂心间,最是人生好时节
db块中我只能改初始值\
实际值能改吗?
怎么改?
希望高手指导!!!
期待中!!!!!!!!

网友D:
在块编辑视图中切换显示方式,好象是view菜单,你多试试.
会在初始值后显示实际植,就能改了.

网友G:
只有当CPU冷启动时才会把DB块的初始值替换实际值。所以可能是你建立的DB1后下载而后启动的CPU,然后才建立并且下载了DB2,DB3。如果想修改DB块的实际值有多种方法可选,要依照不同的目的驱做:
1、在OB100, OB101里付初始值,适用于每次CPU重新启动都需要恢复初始值得情况
2、在变量监控表里赋值,适用于调试时。

网友F:
谢谢!
我还是不大懂!
能说细一点吗?

网友A:
试过几次,确实如此,可以确信,在模拟时,这个现象跟程序没有关系,只建DB1,下载监控,DBW0为0。
身边没PLC,但很想下载到PLC后试试,看看是不是模拟器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