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选择万用表

楼主(2007-06-26):
精度引用误差就是仪表的基本误差,只有它才能代表仪表的精度。?
根据国家标准GB776-76的规定,电工仪表的精度等级分为七级,它们与引用误差的关系列于表1中。?
   表1
精度等级?0.1?0.2?0.5?1.0?1.5?2.5?5.0?
引用误差(%)?±0.1??±0.2??±0.5??±1.0??±1.5?±2.5??±5.0??
精度等级在万用表度盘上的表示形式及意义参见表2。?

   表2(表中以2.5级为例)
?

????通常精度为0.l、0.2级的仪表作为标准仪表或用于精密测量;0.3-1.0级为电气工作实验用。万用表的精度
范围在1.0-2.5级。1.0-1.5级为高精度万用表(如?MF18、MF12等),价格相应较高;一般万用表多为
2.5级(如?MF30)。?
灵敏度?
  灵敏度是表示仪表对微弱能量作出反应程度大小的技术指标。由于驱动仪表测量机构偏转的能量是取自被测
电路中的电流,所以,如果仪表指针较大幅度的偏转而用了较小的能量,它的灵敏度也就较高。?
  万用表的灵敏度可分为直流电压灵敏度、交流电压灵敏度和表头灵敏度三个指标。其中直流电压灵敏度是主要
指标。交流电压灵敏度由于表路设计因素,一般低于直流电压灵敏度。它们被分别以每伏多少欧(Ω/V)标印在表
度盘上,使我们一目了然。表头灵敏度是表明表头的满度电流值,还包括表头内阻和线性两个指标,是计算表路的
依据,同时也决定着整个万用表的电压灵敏度;其中表头内阻是指表针动圈和上、下两组游丝电阻值之和;线性是
指通过表头的电流强度与表针偏转幅度相互一致性的程度,作为表盘刻度绘制的依据。在此重点介绍万用表的直流
电压灵敏度。?
  大家知道,电压表作测量时,是与被测两点间并联的,由于电压表内阻的存在,就相当于在被测两点间并联了
一只电阻,使被测两点间总阻抗降低;又加上它对电路的分流作用,使测得的电压值比实际值偏低。因此,在作电
压测量时,要求万用表有较大的内阻(即灵敏度Ω/V数要高),以减小这种误差。?
  例如,MF30万用表直流电压挡的各量程为?0-1-5-25-100-500V,度盘上标有?20000Ω/V,则?1V量程内
阻为20kΩxl=20kΩ;5V量程内阻为20kΩx5=100kΩ,以此类推。
北京仪器网【url=http://www.bjtes.cn】http://www.bjtes.cn【/url】

网友A(2007-08-01):
   市面上万用表多功能强大,可是娇气的很,我们班组30多块表发下去,没到三月,坏了近半,特别"菜鸟兄弟"使用的.其实我们选的产品也是国产知名品牌,许多功能中看不中用.
   哪位经销简单耐用万用表,只要以下功能:测电阻:通断/10兆;测电压:0~750AC/DC;测电流:0~100mA AC/DC、0~10A AC/DC;测电容:0~40微法。
   有货的请说话

网友B:
我一般用两块表一块是模拟表一块数字表
强电我一般选用模拟表如量下交直流电压,线的通断,电机好坏
如果弱电就用数字表如量PT100阻值.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

网友C:
  数字表在测量高频时准确度不够,指针式一般精度较低如 MF47等。但是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如电桥。

网友D:
我一块MF47南京的,一块FLUKE17B没得说!呵呵

网友E:
fluke福禄克万用表精度高、抗造、不烧表
建议购买,价位在700左右

楼主:
呵呵!可以看一下优利德万用表http://www.bjtes.cn/WYB/WYB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