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交交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6-26):
求助:交交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将三相工频电源经过几组相控开关控制直接产生所需要变压变频电源,其优点是效率高,能量可以方便返回电网,其最大的缺点输出的最高频率必须小于输入电源频率1/3或1/2,否则输出波形太差,电机产生抖动,不能工作。故交交变频器至今局限低转速调速场合,因而大大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故半个世纪以来如何提高交交变频器输出频率上限始终是科研课题。

网友B(2009-08-01):
交交变频在矿井提升系统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C:
求公共交流母线进线方式及输出星形连接方式交交变频电路的详细分析

网友D(2010-05-29):
交-交变频是让两组交流电路按一定频率交替工作,就可以给负载输出该频率的交流电。改变两组变流电路的切换频率,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改变变流电路工作时的控制角α,就可以改变交流输出电压的幅值。
如果让α角不是固定值,在半个周期内让正组变流电路P的α角按正弦规律从900逐渐减小到0,然后在逐渐增大到900。那么,正组整流电路在每个控制间隔内的平均输出电压按正弦规律从零逐渐增至最大,再逐渐减小到零。在另外半个周期内,对负组变流器N进行同样的控制,就可以得到接近正弦波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