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人机界面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7-06-26):
组态软件与人机界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区别在于人机界面属于硬件,而组态软件属于软件。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角度不同,使用也不同。组态软件主要是工程自动化使用。而HMI主要是机械自动化使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台湾力诚?他的软件可以给他的屏用也可当组态软件来用,目前的电脑授权码是免费的,可以问他们要

网友E:
我认为人机界面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包括组态软件

人机界面涉及到下位机,上位机,以及上位机和下位机的连接桥梁

而组态软件就起到这个桥梁的作用

网友F:
本人认为。这完全是两码事。组太软件是一套软体,软件。而人机界面只是个显示屏而以。你想它门有相同之处吗?大点来说一个是软件而另一个是硬件。搞不懂联这问题也分不清。

网友G:
分析的不错,学习中.....

网友H(2007-09-01):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网友I(2007-10-26):
登陆www.hmitech.com 在hmitech品牌人机界面中您一定能体会到其中的联系与区别。

TPC064TB-b
·产品介绍
TPC064TB-b,是一套以嵌入式低功耗CPU为核心(主频400MHz)的高性能嵌入式HMI。该产品设计采用了6.4英寸高亮度TFT液晶显示屏(分辨率640×480),四线电阻式触摸屏(分辨率1024×1024),以及具有电磁屏蔽性好、美观坚固的全钢结构外壳,同时还预装微软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WinCE.net(中文版)和嵌入版组态软件。

·产品特性
液 晶 屏:6.4″TFT液晶屏,分辨率(640×480)
CPU 主板:嵌入式低功耗CPU,主频400MHz
内  存:64M SDRAM
存储设备:64M电子盘
触 摸 屏:四线电阻式,分辨率(1024×1024)
接  口:1×RS-232, 1×RS-485/RS-232,2×USB,1×LAN

·产品规格
结  构:全钢结构
安  装:嵌入式
电  源:DC24V(1.0A)
总体尺寸:226.5×163×52.5mm
前 面 板:226.5×163x4mm
面板视口:135×100mm
机壳外型:213×150x48mm
机柜开孔:216×152mm
净  重:2.2kg
颜  色:黑灰色

·应用环境
工作温度:0℃~50℃(32~122℉)
工作湿度:上限50℃( 当相对湿度<90%RH)
储存温度:-20℃~70℃(-4~158℉)
储存湿度:上限70℃ 当相对湿度<95%RH时
振  动:10~55Hz 位移幅值0.075mm
      55~150Hz 峰值加速度10m/s2
冲  击:峰值加速度150m/s2
冲击脉冲宽度:10ms,半正弦波

·LCD规格
显示类型:6.4″TFT液晶屏
分 辨 率:640×480
亮  度:400cd/m2
工作温度:0℃~50℃
LCD 寿命:50,000小时
背光寿命:20,000小时

·触摸屏规格
类  型:四线电阻式
分 辨 率:1024×1024
敲击寿命:>106次
笔划寿命:>105次
控 制 器:触摸延迟时间<10ms,半正弦波

·相关软件
操作系统:预装WinCE.net(中文版)
应用软件:预装嵌入版组态软件运行环境,免费赠送嵌入版无限点开发环境

·订货资讯
TPC064TB-b:
6.4″TFT
640X480
全钢结构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嵌入式低功耗CPU 400MHz
64M 电子盘
WinCE.net(中文版)

[/url

网友J:
同意夏先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