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300编程问题

楼主(2007-06-26):
请问S7300在OB100内是否可以嵌套在OB1总用到的功能块?
另外,要编写时钟程序怎么写,可以用SFC里面的时钟设置吗?
对这个时间中断我老是看不明白,有那位大侠可否指教一下啊,如果有这方面的程序,可否给一个我学习一下啊!邮箱:yangchunjun2502@sina.com
谢谢!

网友A:
OB100的作用是上电运行一次,其主要作用是编写一些初始化程序。当然可以使用嵌套的功能块。可以使用SFC来得到时钟。

楼主:
可是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啊,老兄可以给我写一段PLC时间程序我看看吗?
所谓问题不是难,而是难在不知道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