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般使用什么型号的电缆呀

楼主(2007-06-26):
请教:6000V或者10000V的鼠笼电机(500KW/2P)一般选用什么电缆呢连接到启动柜呢?

楼主:
不愿意说呀
这个没有什么保密的吧

楼主(2009-07-31):
没有表达明白

不光是耐电流还有耐压呀

比如1W V的要多少耐压的电缆

如380V的我们选择电缆 45V/750V的

网友A:
好像就是那种交联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