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access error?

楼主(2007-06-26):
如题;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呀?现场的一个扩展机架上的四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停止运行,诊断为此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外部I/O故障,也可能包括通讯节点,下载相应的OB块可防止CPU停机

网友B:
应该是远程通信的站,没通信上吧,是不是24的输入.输出电源没有了呢?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硬件组态不对,扩展机架采用的是主板机架型号,更换后,至今未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