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发热

楼主(2007-06-26):
如题,就是驱动电机的时候,要频繁正反转,可是老发热,国产的,牌子就不说了,大家说是什么原因那,他的散热器好大那,还有,一般情况下,国产的,这样发热是正常的吗,因为有一老外的,他的就没有问题.而且,散热片贼小.

网友A:
发热是必然的,只是不知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另,是恒流驱动的吗?如果连续运行,发热情况如何?

网友B:
那么大的散热片发热还很大肯定不正常.
先对比下控制器(驱动器)的发热及电机的发热.如果电机发热与驱动器发热一样厉害, 那么说明你的工作电流设得太大; 如果电机发热不明显, 而驱动器发热厉害, 那么检查下控制电路中有没加续流管, 再检查下功率器件的额定电流够不够大;  如果是驱动器发热小, 而电机发热厉害, 那么确定电机的额定电流与实际工作电流的关系.
上面只是个人的看法, 本人目前也想去掉控制器上的散热片,但同样有驱动芯片发热量偏大的问题. 一块讨论下吧

网友B:
另外,如果你的控制器用的是分立的MOSFET, 假设你的预驱动电咱做不好, 可能也会使发热量增大. 如果是集成的芯片可能就没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预驱动电咱做不好"改成预驱动电路做得不好

网友C:
不一样啊,发热多少都会有的,我们的发热就小,可以取代进口的,秦经理可以试试啊: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