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07-06-26):
我用一台300的plc,在完成硬件组态后,自己写了个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控制阀门的开关来作下试验,在试图运行时,发现错误,查看错误原因说安装的模块和配置的模块不符合,但是我是按照模块上的订货号配置的,检查几次都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完成硬件组态后是否编译并下载了呢?同时,您安装支架上安装模块的顺序是否 和您组态时一样了呢?

楼主:
问题已找到。两块IM365上错插槽了。

网友B:
两块IM?有几个机架呢?

楼主:
两个机架,0号1号。

网友C:
呵呵,2个1个已经不重要了,按照书上说的,应该算一个吧,不知道对吗?

网友D:
STEP7 的版本低了,只有版本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使用高版本!

网友E:
STEP7 的版本低了,只有版本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使用高版本!
 顶!!       极有可能是这种问题。

网友F:
TO:yuanle
想问一下,在一个单CPU的项目里,在硬件组态里将硬件下到CPU之后,在显示块的窗口里想下载程序块时,用不用再将SYSTEM DATA系统块再下进去呢,如果下载时会提示是否将离线的系统块替换在CPU里的系统块,请教了!还有如果是多CPU的项目时,该如何作呢?

网友G:
请问两个IM365价钱如何 比一个IM153-1便宜吗?

网友C:
呵呵  好象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