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插座

楼主(2007-06-26):
我们的一产品需要一大电流的连接插头,要求电压最大为630V,电流最大为150A,对插型,有知道这个产品的和我联系
QQ:51711627

网友A:
630v 150A, 有这样规格的插头、座?

网友B:
不会把这么高电压这么大电流,给你你敢插么 你们搞什么产品呀

网友C:
125A/415v/5P 最大规格..能用吗?

网友D:
蓄电池叉车的插头座电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只有两极,不知能用否?

楼主:
有啊!是一种焊接用的产品,欧洲那里有这种产品。我就是想在国内寻以下,看有没有!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焊接电缆耦合器  单极 最大1250A  没有安全锁扣 用在强电系统不安全

网友E:
大电流插座,是不符合安全规程的!

网友F:
用量大可以定做,用量少你还是用国外的

网友E:
大电流不允许用插座插销拔插的形式通断负荷!

网友D:
你所说得焊接用的产品,我见过,好像是杭州出的,使用时将插头插入插座后顺时针转动即可接触良好,拔下时先逆时针转动,即可拔出,不知是此产品吗?

网友D:
找到了,产品名称:电焊机电连接器 产地:南京 额定电流:400A 这个是插头
这个是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