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筒上装一个计算滚筒运转圈数

楼主(2007-06-26):
有位朋友想找我帮忙做套仪器:类似于吊车上升限位,要求如下:在可以正反转的滚筒上装一个计算滚筒运转圈数的传感器,滚筒速度小于860RPM/分,当正向运转圈数超过设定值1时,语音提示,超过设定2时,发出一个开关信号。反向不动作。酬谢!

网友A:
这样做是不是有长期误差累计后的问题:每次转动少计算0.1圈,时间长了就比较麻烦了。
考虑用接近开关可以不?
个人理解LZ的意思,可能有误差.呵呵

网友B:
你的要求和我们做的产品很相近。是用来计量高度的,可以判断正反向。可以设定报警点。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13209239717 张欧

网友C:
现成的产品。计数器+编码器+语音电路

或者带语音电路的logo+编码器。

单独开发一款,稳定性有待验证。欢迎垂询!

楼主:
日月剑,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C:
上海矢量自动化有限公司021-54807896/34224712侍

网友D:
用旋转编码器或2个接近开关做A/B相计数

网友E:
在滚筒适当位置装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

网友F:
用传感器测量也行的,我们用在计量出纱的长度

网友G:
应该用增量的编码器加其他的控制线路就能达到要求~~具体我不会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