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60p

楼主(2007-06-26):
    请教各位OMRON -C60P PLC 中0.1秒时钟,第一次脉冲,分别是哪些继电器号?

楼主:
怎么没有人用过C60吗!

网友A:
用过 很久了

网友B:
停产的PLC了,没用过。

网友C:
在CXP环境下输入常开触点时,在下拉菜单里可以找到的。这个东西不用记的,每个系列的PLC都不一样的。

网友D:
得用CPT软件编程吧,好像CXP不支持C60的,建议你查一下C60的编程手册.

网友D:
0.1秒是1900,第一次扫描是1815.

网友E:
cpt也不支持
用SSS或 SYSWIN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F:
這個型號停產好多年了,可以參考CPM1A的編程手冊,這個是C**P的替代型號.

网友D:
CPM系列和C60P内部的继电器位数不同,但编程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