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 mbe的问题

楼主(2007-06-26):
各位高手:
现小弟在工程中碰到问题如下:
PLC:Quantum 140 cpu 434 12
上位机:IFIX3.5,驱动:MBE
IFIX能从PLC读取数据,但无法写入,通过PLC强制的中间地址IFIX也能读到,我以前也做过几套IFIX与MODICON通讯的工程,从来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哪位高手有什么见解,望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数据库里允许输出打勾了吗?

楼主:
我用的是DI允许输出,不行,后来用DO和DR都试过,还是不行
而且模拟量的也不能输出!

网友A:
DI、DR、DA、AI、AR、AA都是允许输出的,数据库的点是通过SAC与
驱动器映象表交换数据的,驱动器映象表通过网络与PLC的存储区实时映象,首先你确定PLC里想要交换数据的点应该是可写的,再次你可以把数据库里相关的驱动器改为SIM,看从画面里输入的值是否联接到数据库,从而确定问题出在那个环节。

网友A:
现在许多PLC采用模块设计,这样可以简化编程,就像控制器一样,一个模块可能有许多寄存器(连续的存储区),这些有的是只读的,有的是读写的,确定数据库里联接的是可写的点。

网友B(2011-02-21):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哪位高工能够解决,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