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没有 输出

楼主(2007-06-26):
大侠好:

    欧姆 龙中 ,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P_LT  ,P_GT",    还有:XFER(70)?

LD 0.01

XFER(70) #40 DM100 DM0
LD 0.02
XFER(70) #40 DM140 DM0
LD 0.03
XFER(70) #40 DM180 DM0
LD 0.04
XFER(70) #40 DM220 DM0
LD 0.05
XFER(70) #40 DM260 DM0

这个 什么 意思 ?

  谢谢 !!!!11

楼主:
 CNT 033 #3
LD CNT033
LD P_LT
AND CNT033
@CMP(20) HR1 #31
@ADD(30) HR1 #31 HR1
LD CNT033
@CMP(20) HR1 #1000
LD P_GT
AND CNT033
@SUB(31) HR1 #60 HR1

楼主:
“XFER”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XFER是块传送指令。LD 0.01   XFER(70) #40 DM100 DM0 表示当0.01接通时XFER将字DM100、DM101····DM140的内容复制到DM000、DM001···DM040中。

网友B:
 P_GT是大于(GT)标志,
 P_LT 小于(GT)标志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C:
P_LT是小于标志位  ,P_GT 是大于标志位;XFER(70)是块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