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可以這樣接?

楼主(2007-06-26):
請問大家一個問題,灌溉站用的漏電斷路器,有四個端子(A .B .C .N)現在壞掉了
想用有三個端子的斷路器(工廠用的空氣開關)代替,其中N線直接接不經過斷路器.不知道是否可以??
煩請各位指點.先謝過

网友A:
勉强可以,但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要和电机配套。

网友B:
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了,如果你的机器比较旧,工作环境潮湿,甚至你是光者脚泡着水干活的!
你一定要去买个新的漏电保护器,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C:
“灌溉站用的”——一定要加装漏电开关!安全重要啊......

网友D:
需加漏电保护,容量要匹配,专业人员更换。
安全第一

网友E:
一定要加装漏电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中肯的建议.安全第一

网友F:
需加漏电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G:
建议加漏电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H:
为了自己以后在职场的发展,一定要加装漏电保护。不要因小失大呀!

网友I:
一定要记得买品质保证的啊,最起码要有3C认证,比如长城、上海人民品牌,最差也要选择正泰、德力西品牌的。人命关天,众多厂家草菅人命可要小心啊。不要阴小石大喔。

网友J:
加漏电保护,才安全

楼主:
looooook: 比如长城、上海人民品牌.
我就是在專賣上海人民品牌的電器電買的,連續換了兩個,最後一個二次側線都卸掉了還會跳脫.估計裡面有問題.一句話國產還要努力.

网友K:
上海人民?
温州人民还差不多
正宗老上海人民还是不错,包括上海华通 等老一批电器品牌都被冒牌货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