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7-06-26):
35KW,22KW水泵电机用星三角启动,选用多大的热继和接触器?用多粗的电缆?

网友A(2008-03-05):
接触器可选65,40,热继可是整到65,45.

网友:
接触器额定电流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35kw额定电流大概70A,接触器只要大于这个就可以了....22kw额定电流约44A

热保护继电器整定后的电流应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小.但由于楼主的是水泵,因此热保继电器的电流可以略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B:
接触器应看看厂家,不能单说大小,这中间差别太大了。

网友:
to 浮丘山人

你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懂..是不是指比如正泰,和施耐德同参数接触器之间的品质差别,导致在选择接触器时,应该考虑这个实际要使用的规格的差别??这点我同意.

那你说的中间差别太大了这个我就看不懂了...中间什么东西差别太大了???

网友C(2009-04-02):
我顶西马仪表那位同志说的

网友D:
西玛仪表    估计没有理解吧????应该说这之间差别太大了。就是说国产的,和合资的差别比较大

网友E:
差别太大能说得再明白点吗?

网友F:
老兄 你别害人了 一般异步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 也就是说3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70A那么启动电流最小也是210A 质量差点的电机就不止了 当然这个电流只是一瞬间 也就是转差率为1的时候 虽然他用的是星型启动 电流下降3的平方根 转矩也随着下降3的平方根 启动时间就更长 大概在12秒达到正常转速 也就说接触器要经受12秒的大电流 只是大额定电流一点点的接触器是不经玩的 可能只能用个把星期 35KW的电机 热继调到 75-85之间 电缆还要看使用的环境 室内最好用25的铜心线(指单股) 室外不是宜燃区的话 最好用铝心线 35的 较经济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给我 13885304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