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开关电源不易启振

楼主(2007-06-26):
安川F7开关电源不易启振,时而能点亮机子,然后一切正常。若点不亮时,加热一下开关管G极上游的一个二极管L34又能正常点亮,请问此二极管的作用?去掉有何影响?

网友A:
这种故障是很让人头疼啊!

可能是开关电源部分的哪个电容老化。当吹热的时候。

部分器件参数发生变化。才会出现此种情况。建议把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新的。另外把你所说的哪个二极管看是多少伏稳压的,也换了。然后再上电看看。

楼主:
我从其他新板上拆个二极管焊上,故障依旧,去掉二极管就能启振,高手说说为何?

网友A:
拆了二极管就可以起阵焊上二极管就不可以。证明你开关电源部分还有些地方有故障没有排除完。排除完了,正常情况下是要有稳压管稳压才算正常的。拆了二极管可以起阵,虽然当时你看了似好了。但此类要拿到客户那里用过一段时间观察看。如果真的没有什么问题,证明这个二极管可要可不要,要的话在里面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如果用一段时间故障暴漏出来。那就说明没有这个管子是不行的。生产厂家在研发这类变频器的时候设计的有,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的实验结果不装也可以,你可以建议厂家以后不必再装这个管子了,浪费成本。

网友A:
至于装上就出现了故障,首先要排除的是,在修开关电源的时候是否换过一些替代的器件上去了,一时找不到原装管子,用了别的器件代替,引起里面的正常参数发生了变化,另外就是,检查装上稳压管后的后级电路。电压通过二极管后的那部分。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也正纳闷呢,电源部分没有换过元件,全是原装的,刚开始用热风枪加热,后为缩小范围用电烙铁尖找出此二极管为问题元件,但是更换新品无果,拆新件也然,拆除后试机几十此都正常,不解?

楼主:
开关电源的驱动是:3842的6脚有二路到开关管的G极,一路是390的电阻,一路是22的电阻串联一个二极管(方向是从开关管的G指向3842的),高人说此两路的作用?

网友B:
启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开关电源的驱动是:3842的6脚有二路到开关管的G极,一路是390的电阻,一路是22的电阻串联一个二极管(方向是从开关管的G指向3842的),高人说此两路的作用?
  回:
  为了使MOS关断快,所以用二极管串一电阻通常这个数值比没有焊接二极管的小.电阻的大/小会影响MOS开通和关断慢/快而已.电阻太大和太小都不好.
  我不知道你所指的二极管是和电阻串联的那个吗?如果是这个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UC3842的其他连接有问题.

楼主:
二极管就是和电阻串联的那个,但一般的开关电源很少见到此二极管的呀!不要的话影响大不大呀?

楼主:
二极管和串联电阻对启振有什么影响啊?我认为没有的

网友D:
可能换一下新的开关管问题能够解决。

网友E:
我修过一台丹佛斯的机器很难起动,查得是开关管的G极电阻270欧阻值变大所致!测它时阻值也不稳定.

网友F:
就这几个东西,用代换的方法也要搞定它啊!也可以换个方向考虑问题,是不是其它元件的参数变了.引起这个故障!比如稳压.3844本身的问题!

网友G:
可能是虚焊,重新拿烙铁对3844周边电路都点一遍吧

楼主:
都代换过,无果,看来是有些复杂。

网友H:
二极管与电阻串联,有的电路有,有的电路没有,用指针表10K档测一下二极管是不是反向电阻偏小,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无穷大。也可以去掉,我试过。

网友C:
此和二极体串联的电阻和开关电源的启动没有关系,他只是影响MOS的开通和关断而已,如果其开关电源电路的其他没有问题,则它根本不会影响开关电源的启动!不清楚开关电源电路的具体连接,所以不好做解释和确认的方法.是不是你的UC3842有问题,MOS,其他?
开关电源的启动是有UC3842的PIN7和直流母线电压的一个电阻来启产生的,通常这个电阻很大(或几个串并联).

网友I(2007-12-10):
起动阻变大了

网友J:
主板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K:
我发现大家检查时都忘记对贴片电容查一查了,我经常遇到的都是贴片电容有问题?

网友L:
如果你别的元件都检查了就看一看起动电阻吧.阻值有可能变大了,提供不了足够的起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