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故障求助

楼主(2007-06-26):
现有一台SJ300、1.5KW日立变频器,面板运行正常,端子运行也正常,但端子电位器给定频率指令,频率无变化,仍为0.00,不知是何缘故,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A:
1、电位器坏了
2、H、O、L端子排有坏的
3、A01是否是01

网友B:
参数设定,测量H、O、L端子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电位器坏或者调到最小了,或者排线,面板

网友D:
   该故障我遇到过,是接运行端子控制线错误,造成短路,我犯过一次,手下犯过4次...教训百年不忘....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师傅,电位器应该无问题,因为我量O端电压随电位器转动,电压变化,如4.6V。另外,参数A01是01。

网友A:
重新作一次初始化再调整参数,如果电位器以及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端子排有问题了!

网友E:
CPU板的CPU坏了,我这里有两块一样的板子,就是外接电位器不要用,O点的电压都正常,我把关于O点的全部器件都换了,还是没有,肯定是CPU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调节频率输出的过程是这样的:电位器两端加一个固定电压,5V或10V,调节电位器可使中间头输出的电压在0-5V或0-10之间变化,这个电压加入到变频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AD转换器,转换成CPU可以识别的数字量,CPU再发指令输出相应的频率。
    所以,整个环节出问题都可引起无输出,可能的环节有:
1.电位器坏或中间头输出电压对GND短路;
2.中间变换环节的运算放大器损坏或周边元件损坏导致无信号加至AD转换器;
3.AD转换器或周边元件损坏导致无数字信号送至CPU;
4.程序设定有问题禁止了电位器调节模式输出;
5.至于CPU本身坏,我想可能性很小,除非有CPU专门针对这一部分电路,或AD采样直接由CPU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