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问题

楼主(2007-06-26):
我有一台马达18.5KW,看不到线标,现要星三角起动,怎么测出首尾端,和相系

网友A:
每相绕组测量:用万用表电阻挡,任意接两端,若电阻值近似为零则为一相,以此方法判断其它相序。
绕组首尾判断:
①万用表置mA档,。假设一端接线为头(U1、Vl、W1),另一端接线为尾(U2、V2、W2)。

②用手转动转子,如万用表指针不动,表明假设正确。如万用表指针摆动,表明假设错误,应对调其中一相绕组头、尾端后重试,直至万用表不摆动时,即可将连在一起的3个线头确定为头或尾。

网友B:
"用手转动转子" 有方向吗?

网友C:
学习了,很好的方法,不过应该用指针表才行吧?如果只有数字表呢?

网友D:
  没有方向 , 因为转子里面有剩磁所以在转动时会感应出很低的电压.锭子三相绕组在铁心内成120度分布,感应出来的电动势矢量和为零.所以在判断正确的情况下表针不会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