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wpl2.09

楼主(2007-06-27):
最近帮客户刚装了wpl 2.09,然后给他培训是吹嘘,台达软件帮助功能比较强,有指令介绍还有案例可参考,可是在2.09中发现这个功能没有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的?
我看我的2.08上有。

网友A:
哪个功能没有了?

网友B:
有的阿,我用的上面还是有指令介绍的阿。

楼主:
以前不是在指令介绍下面有应用案例程序的,现在没有了

网友C:
新装了 WPL 2.09 发现 PLC 程序运行监控时输入端 X 居然不能强制 ON /OFF (M 可以),以前 2.08 中可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D:
TO:开启
2.08也不可以,台达暂时还不支持XY强制通断

网友B:
X可以强制ON,你没有把M1304这个特M给ON吧。当M1304 OFF的时候,X是不能ON的。

网友C:
谢谢楼上的高手们,又学了一招!

网友A:
难道你2.08不置位M1304=ON,就可以强制X店ON/OFF??

网友D:
学了,以前怎么没有人发过X能强制通断的帖子呢!

网友E:
你产生的帮助文件问题有可能是使用的2.09的测试版本,可以上网站或FTP下载正式2.09版,是没有你描述的问题.

网友C:
DELTA的 ES/EX/SS 系列 PLC 只有 M0-M1279 ,可怜啊输入端 X 仍然不能强制 ON /OFF 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