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故障
xiao xiao

楼主(2007-06-27):
现有一台吉荣活塞式的中央空调报警,显示油高压报警。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还没见过活塞式的中央空调.帮你顶!

网友A(2009-02-17):
广东申菱空调LFD系列显示压缩机低压故障,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处理?

网友:
楼上的看看是不是雪种不够?

网友B:
低压故障多数是由雪种少引起的,查漏加雪种

网友C:
冷凝盘管有没堵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