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系统停机????

楼主(2007-06-27):
现象:系统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所有操作员站计算机突然黑屏,重新开启计算机,登陆操作员站,显示系统运行参数正常,过了一会儿系统全部停电。经查:
1、 DCS控制站11#_1P柜内厂供220VAC空开跳闸,外部上级配电空开和主供电空开均跳闸。主空开跳闸引起现场11#_1P、11#_2P、12#三个控制站机柜厂供220VAC全部消失。造成电厂停炉停机事故。注:UPS电源切投后故障,UPS电源也消失。
2、 再次上电后,发现该24VDC电源模块(11#_1P第4个FM910模块)指示灯不亮,发现已烧坏;控制站其它24VDC电源模块均正常;11#_1P冷却风扇有一个堵转;11#_2P冷却风扇保险丝熔断,换上保险丝后,一个风扇已坏。
3、 经查系统历史数据,在这期间,厂变二段、三段电压无异常变动,所有电动门、电机设备均无任何操作,所有DI、DO状态正常。
4、 检查11#_1P控制站,所控变送器均正常,柜内所有IO模块各个通道均正常,没有任何损坏。
5、 在这段时间内,电子设备间以及现场均无人操作。

请好手赐教。

楼主:
高手都去哪儿啦?

网友A:
某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B:
外部直流220V有接地短路现象,要检查外部线路.

网友C:
怎么没有UPS电源呀?

楼主:
UPS同时故障自保护,分析是220VAC电源有瞬间高压现象;操作站用的HP机器,同时黑屏HP人员分析是外部电源过压主机保护。

!@#@$%^#^

网友:
这样的内容标题也能叫和利时系统停机?
你回去在造几年吧

楼主(2007-07-27):
楼上是和利时的,实际和利时应用就是有不少缺陷,再说不管是不是DCS造成的,系统停机在甲方就认为是整体系统不好。

楼主:
备注一点,查厂用电历史记录没有过压现象;请" !@#@$%^#^ ”分析

网友D:
整个系统的电源保护回路或者说调整有问题,不要忽视这些重点啊!

产生这种问题确实不能全怪和利时。

网友E:
TO LZ:
11#_2P冷却风扇保险丝熔断,换上保险丝后,一个风扇已坏。

你是不是将风扇接到UPS的220输出上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风扇短路,保险烧断,瞬时将UPS输出电压拉掉,造成DCS掉电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见过,建议以后只在UPS上DCS系统和24电源 其他220V电源 使用其他的线路 这样短路不会造成DCS掉电.毕竟DCS掉电比风扇等其他设备掉电后果要严重的多

楼主:
不是楼上所说情况。

网友F:
出现类似情况,请着重检查UPS出口有无电压,并及时合上市电空开,如若判断UPS无故障,要求不影响DCS工作的情况下,检查DCS控制室电源柜,检查220V进线是否有电。一般情况下,电源有两路给DCS及控制柜供电,但是输出时两路合成一路,着重检查这个地方有无松动,有无放电现象~~~~风扇影响的因素应该不大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在厂里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另外我觉得与和利时的系统没什么关系,应该是电气上的故障~~~~~~~

楼主:
应该这样认为,但找不出数据记录怎么能说服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