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16000℃的温度如何测量?

楼主(2007-06-27):
大家好,最近接了一个项目,是一种工业焚烧炉,其工作温度维持在16000℃,请问这么高的温度应采用什么办法测量和控制其温度?着急呀!

网友A:
1600还是16000?
16000就要用测光谱吧

网友B:
1000-1600℃可以用铂铑-铂(S)热电偶,10000以上没用过

网友C:
红外测温仪,温度太高了,用非接触式的

不会,学习!

网友:
工业焚烧炉,没见过上万的温度,老兄,你回家好好看看吧

网友D:
业焚烧炉16000℃???呵呵,孙悟空也烧没了……

网友E:
此人异想天开!地球上还没有耐10000摄氏度的物体!

网友F:
呵呵!16000℃???
简直不可思议??
闻所未闻,

网友G:
核爆的温度人家怎么测量的?

网友H:
JIAWEI肯定搞错了,铁的熔点是1573℃,你的焚烧炉啥材料的?
至于1000-1600℃就好办了,热电偶或红外皆可。

网友I:
如此高的测量温度,需要非接触式的才行。不过可能是楼主写错了,1000-1600℃用热电偶测量性价比较高。

网友J:
太阳表面温度:约 5500 摄氏度 中心温度:约 2000万 摄氏度
太阳温度  小弟想请教一下工业焚烧炉能到这个温度????16000度?
如果能到达16000度就算您的工业焚烧炉不化掉那么热辐射呢???

网友K:
选择红外测温仪可以的,在线测温,一般电厂锅炉都这么用,原则上要求200-2000度,但是由于在洪炉的时候温度影响不是很大而且一般红外测温仪的传感器在较宽的范围内精度有影响,所以比较关心500-1600度的温度,现场需要加装保护套(或者以法兰固定在炉壁,具体信息可以我们的技术人员联系:13910179808 司工

网友L:
好像问题有错误????????

楼主:
再次声明,温度是16000度,是处理导弹\炸蛋等的装置

网友M:
期待结果。看来要长点见识啦

网友N:
太牛了,16000度!!问问高校材料系的老师吧,他们可能知道专业测量仪器.我个人认为站在月亮上看这个炉子的亮度,如果比较耀眼,就应该差不多了,呵呵,轻松一下,不要生气.

网友O:
好奇而来,憨笑而去!

网友O:
又来!16000度我可以解决!需要定制.没错就是16000!!!QQ:22867357

网友P:
能产生上万度的高温的只有电弧了,还是压缩后的,像等离子切割

网友Q:
就是垃圾焚烧炉嘛。
有那么高温度吗?

网友R:
是一种工业焚烧炉,其工作温度维持在16000℃

这项目顶牛呀,用什么材料.

网友S:
讨论这,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T:
16000度,用什么容器呀,又不是测太阳的温度

网友U:
不知道可以学吗

网友V:
来这里就是长见识

网友W:
不可思忆啊,有这么高的温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