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急急急

楼主(2007-06-27):
我用的台达PLC
想要读取主机旁边第一个模块(我装的04-PT)的第一个通道读数。
命令是 FROM KO K9 D10 K1 对吗?
读出来是-2000,怎么会的?

网友A:
命令格式是对的,不过04PT第一通道当前值的CR是CR18。
所以命令是FROM K0 K18 D10 K1
读出来的值肯定是几千的那种数值,说明书上有对应关系曲线。

网友A:
图中是对照曲线表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命令做了,读出来还是-2000。
是不是就是说没有输入?我的PT-100是坏的?

网友A:
你检查下温度传感器有没有接对?

网友A:
我试了一下,如果没接传感器,读出来为-2000。你是不是没接好线,你的PT-100是3线制的吗。我用3线制的,可以读出。把你接线说下。

网友A: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
你可以去找下04-PT的说明书,上面介绍的比较详细,自己检查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