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有整流模块CLK70AA160的资料.

楼主(2007-06-27):
哪位大侠有整流模块CLK70AA160的资料,我的邮箱:ZHIDIANJIANGSHAN@SOHU.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主端子依次为R,S,T,P1。左侧A,P1之间为可控硅(作用相当于接触器)右侧为N(-).控制极依次为1(THP),2(5G),6(D8),10(S8),11(G8),15(Gth),16(P+).其中1,2为热敏电阻,15,16为可控硅驱动,6,10,11为开关电源MOSFET

网友B(2009-05-31):
哦  知道老 谢谢   不知道哪个大哥还有6MBP75RS120的资料  可以共享吗?  或者  油给我www.qianjiannimam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