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变频器干拢

楼主(2007-06-27):
清心:

您好

现客户试用CHF004G-4变频器对客户设备上的接近开关有干拢,开关误动作,不知应如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对外部电子设备有干扰是正常的。就看怎样把干扰消除或减弱。
对于你的问题,可以考虑:让变频器良好接地,变频器控制柜良好接地,接近开关的电源、接受接近开关的设备良好接地,给接近开关的电源加输入滤波器。
如果以上还不行,那只好考虑给变频器加进线电抗器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变频器对近接开关的干扰有时比较明显,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电机和变频器可靠接地,装近接开关的设备也要可靠接地,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开关信号.
我曾经在砖机上遇到这种情况,几种变频器都有干扰,最后将装近接开关的设备接地才好些。你试试将近接开关单独拿出来工作,看是否有干扰,如果没干扰,说明干扰是通过设备传导过去的。

网友C:
楼上二位朋友给的建议都非常好,希望这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增加一点,看看你的布线是否有隔离。还可以先在线路上加装磁环来抑制一部份干扰,看看是否有效果,毕竟要省不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