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动机二次短路开关结线方式改进

楼主(2007-06-27):
摘要:

我公司许多绕线式电动机采用二次串入频敏电阻器、短路开关用星接(Y)方式。但在运行中常发现频敏电阻器发热,电动机转速不够,声音异常等不正常现象。经过多次的观察、测试,我们发现以上现象是由于二次短路开关的三对触头中其中一对接触不好导致频敏电阻器仍串于电动机二次回路中所造成的,电动机Y型二次接线原理如图1。

  a.原二次接线原理  b.短路开关A对触头接触不好时电机二次等效电路
  图1 电动机Y型二次接线示意

  从图1b中可以看出,当短路开关A对触头接触不好时,虽然短路开关已闭合,但频敏电阻器仍接于转子回路中。B、C的触头接触不好时情况雷同。由于二次电流很大,短路开关触头出现过热、麻点等现象,导致触头接触不好,这种情况很难避免,只能经常对短路开关的触头进行调整、处理或更换。

 当电动机二次侧短路开关接法为角接(Δ)方式时,若短路开关出现一对触头接触不好,则不会影响其短路效果,见图2。

  a.短路开关星(Y)接示意 b.短路开关角(△)接示意
  图2 短路开关接法示意

  图2中A、B、C分别表示频敏电阻器,AA′、BB′、CC′分别表示短路开关的三对触头,从图2a可以看出在短路开关是星(Y)接方式时,短路开关的三对触头中任一对触头接触不好,都不会将频敏电阻器短路掉;而图2b短路开关采用角(△)接方式时,允许短路开关有一对触头接触不好或断开(即U形接线)。

综上分析,绕线式电动机的二次短路开关应接成△形,将相对减少故障,保证设备的运转。因此,将电动机短路开关接法方式进行改造后,效果良好。

楼主:
上文图1
图2

网友A:
说得有道理,我们厂里的高压异步绕线式电机启动的水电阻短接接触器也改为三角形接法,短接时的电流降低了,故障明显减少.

网友B:
就是接线费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