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伺服电机空载运转发热比较厉害?接了负载反而正常了?

楼主(2007-06-27):
(无正文)

网友A:
帮顶一下,没听说过,有人遇到吗

网友B:
哪家的伺服?空载和带载运行的速度一样吗?带的什么负载?力矩负载,还是惯性负载?

楼主:
空载和负载的速度一样,恒力矩负载。

网友C:
没用见过,是不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B:
负载力矩和电机额定负载的比例如何?负载惯量如何?

“心力'提示的参数问题也值得考虑,空载时运行平稳吗?震不震?

网友D:
波恩说的对,驱动器转动惯量比设置问题,空载电机肯定震.

网友E:
期望看到有人像我分析步进电机的发热问题一样去分析这个问题, 也好让我学习下.

网友B:
伺服和步进的差别还是蛮大的,这个问题多半是由于使用不当(参数问题)造成的。

楼主:
keb的驱动器带国产的大功率伺服电机空载运行,运行平稳,电流平稳,发热比较厉害,可以使定子绕组上的130度的PTC的阻值达到6k欧姆进而使驱动器不工作。

楼主:
pid参数反复调整过,零位也没变化。

网友B:
电流环参数可调吗?电流平稳?用示波器看过文波吗?电机电感是否太小?

网友F:
可能是闭环增益太大。负载好像一个阻尼器,可以抑制小波动;而空载时阻尼小,微小的波动大,电流出现高频率的震荡,引起电机发热

网友G(2007-07-27):
同意楼上的看法。很可能是速度环增益大造成

网友H:
可能有两种原因吧:
  (1)参数设置没设置好,电流环设置问题
 (2)接了负载有热传导,可以通过负载传出热,所以发热不厉害,没接负载就没有热传导,发热传不出去,所以很热。

网友B:
不知楼主现在的情况如何?

网友I:
我有实践经验来支持右手的看法.从电机本身来说没有充分理论能够解释楼主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2007-11-07):
谢谢各位,正在和电机厂一起分析当中。

网友J(2014-12-06):
速度过低吧3?手转伺服电机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