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ABB(ACS510)变频器模拟输出

楼主(2007-06-27):
最近在装一个ABB(ACS-510)的变频器,需要输出两个模拟电流信号(0-20ma)到DCS控制系统,要求模拟信号的电压等级不能超过5V DC,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哥,0-20ma电流输出有没有电压等级?我有试机量了一下,好象是10V DC的,那么装上去会不会烧DCS.

网友A:
在PLC端子上串一个250欧的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B:
DCS控制系统是哪家的,模拟信号的电压等级不能超过5V DC??dcs量程是可以选择的。如确需要0~5v可以加信号转换器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搞明白模拟量输入的类型,DCS可输入0~20mA 4~20mA 0~5V 1~5V,可在数据库设置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