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 P8线号的问题

楼主(2007-06-27):
大家好!我在用P8时无论怎么设置,都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都是些?号
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EPLAN的自动编号功能分为两步:
1.创建定位:即在什么地方放置要自动编的线号;你只完成了第一步,所以都是问号.
2.进行自动编号:此时要设置编号规则,设置了以后就可以显示正常的编号了!

网友B:
楼上的是专家

楼主:
曹工以及各位朋友:你看我这图中设置的地方哪里错误了,请指导

楼主:
我更改了配置,还是一样,请同行们指导,如下图:

网友A:
编号之前,要先设置编号的格式!!

网友A:
不知道"三年电工"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C:
专业级别的设计:电缆的线需要编号或者指定颜色,单根的线路不需要编号,但应该指定颜色和线径,在配盘的过程中可以制定如下的标准来挂线号(以下摘自我的论文):
对于在电线上挂线号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I、电线接到哪个器件的连接点上即以该器件名字+连接点命名,如线的一端接在继电器”=U21+F02-K01”的”A1”上,另一端来自PLC的输出模块”=E41+F04-A008”的25号端子上,则连接到继电器的线号可命名为:”=U21-K01:A1”,而电线的另一头(在PLC端子处)的线号为”=E41-A008:25”(由于器件所属的位置明确,故可以省略电柜名称),这种方式在后期维护中对于更换器件带来方便,以及电线脱落时可以迅速找到相应的位置接上。
 II、线号命名规则与上类似,只是把线号的位置互换一下,即线号的一头挂的线号表明其线路来自某个器件的连接位置(源位置),而不是目标位置,此时若源来自另一个电柜,则命名中电柜名不能省略,这种方式的好去就是在后期可以很方便的查找电路,譬如,对上面的连接,继电器”=U21+F02-K01”的”A1”上连线的线号是”=E41+F04-A008:25”,则我们不需看图纸就知道其来自哪个PLC输出模块的IO点。
毫无疑问,在电柜制造过程中,方式II会比方式I在线路编号时稍微复杂,接线人员也更容易犯错,但其带来的好处比方式I更有效。

楼主:
曹工:你好 我在编号中设置了多种格式,都是屡试不爽,曹工能否发个图片上来,让我对照,谢谢了

楼主:
高渐飞:你的方法确实很好,请问有这种方式自动生成的软件吗?要是手工的更改,这样容易产生错误,在一些稍大的工程中,由于元器件较多,很容易出错,我从事电气不长,见积短,请多指教

楼主:
现在网站的回复好象不能更新,我昨天回得消息,到现在显示得"最后回复还是 Ψ避风港Ψ:"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高渐飞:
你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好像不常用,同一根线两端表不同的线号,在现场维护或者检修时,如果没有图纸,查线变得很困难!!

第二种方式应该就是常说的相对标号吧,标连接的对方的连接点.这样检修的人方便多了.

个人觉得,论工作难度,维修维护应该比装配困难,应该多考虑维修的方便性!

网友A:
下面引用由三年电工在 2007-7-3 15:31:00 发表的内容:
  曹工:你好 我在编号中设置了多种格式,都是屡试不爽,曹工能否发个图片上来,让我对照,谢谢了
-------------------------------------------------------------------------------------------
第一步:先定位
第二步:进行编号设置
第三步:进行编号

第四步:OK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A:
EPLAN中每根线用一个数字或字母线号,很难实现这种相同标号的方式.

但是EPLAN提供的是电缆图表和电缆连接图,实际上看起来也很容易.

楼主:
谢谢曹工,我在试试,N次的失败,我都没有用了,以前一段时间一直用EPLAN21,很好用,今年出了P8,都说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所以就拿来学习了,在次谢谢曹工

楼主:
曹工:我的线号问题已经搞定了,谢谢!不知道现在用P8的同行多不多,希望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我个人认为EPLAN 软件画电路图确实很好,方便\快捷

网友A:
最近我会发些EPLAN软件使用方面的帖子,请留意!!

另,三年电工如方便,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交换下联系方式!

网友D:
我个人的一点偏见:
我觉得电缆还是有型号,和电缆的线径比较好,如果是单芯线还是,标上颜色吧,哥们。我觉得使用高渐飞的第一种方式的到应该很多的。我喜欢第一种。 看楼上的图,能不能让俺看看你生成的电缆表阿!
我不是做这玩意的,见笑。

网友A:
请楼上看清楚,讨论的问题是"导线的编号"! 如果说电缆编号,以及你想看到的电缆图表如下!

楼主:
曹工;在EPALNP8中接触器的触点是单个的,请问P8有没有三相的触点
继续关注曹工发帖

网友D:
    请楼上看清楚,讨论的问题是"导线的编号"!
哈哈!

网友A:
在EPALNP8中接触器的触点是单个的,请问P8有没有三相的触点
======================================================================================================================

两种方法:
第一种:自己创建一个三相的触点
第二种:用三个独立的主触点,指定为同一个名称即可.

我自己创建了三相主触点,可以分享!

楼主:
曹工:谢谢你分享,我的邮箱hxm68@163.com

网友C:
我在几家德国公司工作过,他们使用Eplan快二十年,标号系统都是使用我的第一种方式或者与之类似,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画图方便,绘图时不需要考虑线号,避免出错,大大提高设计速度和图纸的标准化,尤其是图纸的标准化异常重要。我也曾做过维护,维修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图纸,而在于不能很快找到故障电路在厚厚的图纸中的位置,这就是很多国内厂家设计时不注意图纸结构造成的,现在好的结构可以做到,现场的任意器件根据其名称就可以马上在图纸中找到对应的位置,而图纸中的任意器件可以马上找到与之对应的现场器件,现场中任意工位处的故障可以让你知道需要在图纸中的某一部分去查找,而PLC编程体系与图纸结构的关联让查找故障变得更加容易。
    至于我说的第一种方式可以使用Eplan P8方便的导出线号,然后输入计算机打印。

网友C:
还有就是大家应该注意到Eplan自身提供的例子,无论是Eplan5还是现在的P8,它的例子的绘图方式和我介绍的一样,单根的线路不编号,只指定颜色和线径,在配盘时很多就是使用我介绍的第一种方式。

网友A:
楼上请别介意,只是讨论问题哈.

你所说的编号方式,确实在一部分公司确实使用,也有其特点.

但我也看到有一部分公司就是使用数字线号的,其中也不乏跨国公司,因为这个也有它的特点,每一根线有个唯一的编号.由于这些线(比如说控制线)可能有很多,但型号都是相同的,那可以一起指定.
比如线号100-199  定义为24V,指定线的型号
    线号200-299  定义为24V的地,指定线的型号
    ...............

另,想请教下,在P8里如何为一根线标两个线号,因为你的第一种方式是在一根线的两端放置不同的标记,我现在只知道能够标一个线号,当然这个线号除了数字和字母,是可以按照页面,所在行列或者器件的引脚号来编的??

楼主:
曹工:符号已经收到,谢谢!欢迎曹工以及EPLAN高手及爱好者发表自己的使用心得,谢谢大家

网友C:
   说得对,主要是讨论技术问题,我还碰到很多大的公司他们在技术要求中规定不需要使用线号,第一次看到这种要求时,感觉不可思议,但当做了几个工程,发现没有线号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有图纸,无论在电柜的测试还是后期的调试都没有什么影响,当然这需要有好的图纸结构。
    至于你说的:线号100-199  定义为24V,指定线的型号
    线号200-299  定义为24V的地,指定线的型号。。。
  给我的感觉这好像是我的另一个标准,即端子号的命名,端子号的命名就是根据电压特性区分范围的,而线路的颜色也是据此区分的。
   至于你要问的问题,我在图纸中从来不标线号的,只标线径和颜色,实际配盘时加以规定即可,这就需要在电柜制作工艺中加以说明。

网友A:
你所说的线的两端标线号,我记得看过一个标准,称之为相对标号,就是跟你的第一种说法相同,这种我在设计时也用过.

不过在用电气设计软件时,我遇到编号一般是两种:
1.指定为电缆,标注颜色和线径;
2.标注一个线号在一根导线上.还没看到一根导线标两个线号如何处理?呵呵

网友E:
曹工:
    EPLAN P8在哪里有下载?
我一直用CCAD6.8,也想换换

网友D:
请教曹工:
如果盘内配线,只标线号,不标颜色和线径,如何配柜,也就是说当我们装配工那到图纸后,我不知道用多少平方的电缆啊!

比如:楼上的103号线,我如何下手接线?

网友A:
或许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实际上咱们讨论的问题有两个
1.如何在图纸上标注的问题;
2.操作工如何来配线的问题.

操作工配线,有的是根据原理图来看,有的则需要报表(比如连接报表,或者电缆列表来看)

我原来所在公司规模较大,那么所有的线都有电器工艺车间来完成,比如他们根据电缆列表和图纸把电缆都做好,穿上一个线号,然后现场的装配电工,根据图纸,把线号与相应的器件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我认为是这个操作工同时完成电缆和导线制作与现场装配.如果图纸中把线径,颜色都标示出来,那么他只需要阅读原理图;如果原理图上只有数字编号(就是我所说的),那么他应该阅读的是电缆连接图表或者端子列表等.

网友A:
或许在不同的公司里,不同的工程师与操作人员,以及不同的分工,会导致上述的这样在图纸上标注的内容不同. 有的公司喜欢在原理图上尽可能多地展现信息,这样显得内容比较丰富,只要拿有原理图就能完成各种工作;而有的公司(尤其欧美),它们喜欢分的很清楚,原理图就是原理图,后面附上端子报表,连接列表,部件列表等等.以前用CAD做的电气设计图,只有7,8页,用电气软件做出来都变成约40页了! 说到底,还是习惯.但无法说谁不对,但目前我个人也倾向于结构分清.

网友A:
这里有一个示例的图纸!

楼主:
我个人也认为结构分清比较理想,不懂电气原理的人照样可以接线,有错误的接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故障,采购原器件也一目了然,效率高.

网友D:
谢回复!
但,你们 都明白拉 ,我还是糊涂呢 ,算啦,关我啥事,撤!

网友C:
画图毫无疑问,结构最重要,我们现在配盘主要使用原理图,再结合面板布局图,端子排布图,材料清单以及工艺规范文件就可以委托其他公司制作电柜.所以绘制原理图以及面板布局图很重要,并且相当详细和精准.
    而一套完整的设计需要有:原理图,布局图,端子排布图,包含目标和来源的电缆清单,材料清单以及订货清单.
  看阁下的截图(可能只是书签),给我的感觉更像是Eplan21的风格,而不是Eplan5以及P8的风格,毫无疑问,Eplan21已经被遗弃,P8绝大部分继承的是Eplan5的那种经典设计架构。
   架构的规划很重要,不要简单的象Eplan21那样,标题页作为一个组,预览页独立为一组,PLC预览页独立一组,原理图独立一组等等,这种划分方式已经被遗弃。
   首先可以把Eplan中的高级功能组分为两大类:标准功能组和工艺功能组,所谓的标准功能组就是为了实现标准化,其中的内容可以被简单的拷贝用到不同的工程中,而工艺功能组就是针对特定的工程中现场的控制对象进行划分。
    譬如,命名"G"代表标准功能组,如可以划分"=G01"包含标题页,布局图、图纸概况以及一些规范的说明等,"=G21"绘制主进线电路,"=G31"绘制控制电路,"=G41"绘制PLC、总线、地址预览等。。。
    命名"P"代表工艺功能组,譬如"=P11"代表自动线中的送料部分,"=P21"代表料加工部分,当然可以划得更加详细
    当然还有一些独立的功能组可以单独划分,如"=Tem"代表端子图,"=Cab"代表电缆图等等,这些可作为工程的独立部分。
   在上面介绍的"G"和"P"功能组中可能集合了各种类型的页面,如我们可以在PLC组中,使用原理图绘制PLC各模块的电源连接,使用预览页类型绘制PLC地址总揽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功能组一定要科学,可以肯定地是在Eplan21中把原理图单独作为一个结构,并这样对它命名,是它的最大败笔。

网友A:
你说的没错,但是P8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 导出为PDF文件时,我是选择了"按页面类型"作为标签的,主要是个人喜欢. 你说喜欢的,根据项目的结构,即高层代号和安装位置那样分类,是系统的导出 PDF的默认设置.但我不喜欢. "可以肯定地是在Eplan21中把原理图单独作为一个结构,并这样对它命名,是它的最大败笔。",说这句话有点绝对!

网友D:
5大概知道啥意思拉,但没有明白!真的没有明白 ♡ ♡♡ ♡♡♡ ♡♡♡♡

网友C:
不知你使用过Eplan5没有,我用过Eplan5,Eplan21,现在用的是Eplan P8,感觉上P8更多的是继承Eplan5的功能,高级功能应根据功能划分很重要,而Eplan21中的结构则是根据页面类型划分,Eplan21已出来若干年,但很少见欧洲人使用,他们仍旧使用经典的Eplan5,而现在的Eplan P8终于又回归到Eplan5的结构,他们的图纸不但在高级功能上根据功能划分,在每一个功能组中的电路也是根据功能绘制,譬如绘制电机,肯定是先把一个电机的主电路绘制完,然后再绘制其控制电路,然后再绘制下一个电机,而不是像国内的把三四个电机的主电路绘制在一起,然后在绘制他们的控制电路,还有很多地方都不同,至于他们之间的优劣只有真正明白了标准化的人才会体会到。
   即使是EPlan p8和Eplan5的默认结构,其实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它的结构中页是由高级功能+位置共同限定,这种方式在图纸中若存在大量的电柜时,绘制出来的图纸很不好查找,而应该仅由高级功能限定页,但页名称中仍旧包含位置(这样使在设计过程中结构看起来和方式“高级功能+位置”一样清晰,而页的名称仅由功能组区分),其他的设置可以不变,这种方式适合包含很多电柜的大型自动线,当然还可以把工程根据功能细分成若干的子工程,就像划分高级功能组的方式一样。
   算了,这里面很少有明白标准化的,也很少有人注重设计结构的,不讲了。

楼主:
到过很多的论谈,包括飞驰的,感觉贴子都不怎么样,看了曹工与高工的EPLAN使用心得,感觉你们深入的很透彻了,对于电气设计的标准和结构也很注重,也许这才是大公司的工程师吧

网友F:
高手到底是高手,看来这儿要多来来,这儿要比飞驰的BBS强多了.

网友F:
大家好,我接触过EPLAN5,EPAN21也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P8刚拿到,正在研究过程中…
现在正在做公司的图纸标准化工作.
看了高工和曹工的帖子,也有些想法想说说.

1. 关于EPLAN5,EPLAN21和P8,我觉得高工说的是对的,EPLAN21被抛弃了.P8更多的是在EPLAN5基础上的升级.但这种抛弃应该是有许多无奈的成分在里面,EP21不是一无是处,因为用EPLAN5的人太多了,你要他们放弃EP5来适应EP21的设计思路是不可能的.做为两者的升级那天平自然要向EP5多靠些.
“EP21中把原理图单独作为一个结构,并这样命名,是它最大的败笔”,我觉得是有失偏颇的,我不知道EP21的设计团队是怎么想的,但我认为不同的项目设计结构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不能说肯定是哪种好,合适的就是好的.对小的项目来说,以原理图作为重点是对的.

2. 关于导线的线号.有的公司是说”原理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国产设备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国产设备的标注方法就是一根导线一个线号,如果它是公共线的话那就是一根线号从头拱到尾.我觉得这种标注方式应该是源自日本,看看三井三池旧图纸,或者是宝钢的那些日本人70年代末的图纸就知道了…但现在不同了,我们进口的设备许多都来自欧洲,欧洲人没有线号的概念,他们是根据接线端子图和电缆表来做项目的.象高工说到的两种标注方式我们都碰到过,当初也是被搞得一头雾水…那么作为欧洲人的绘图软件,它的设计思路自然不会把线号作为考虑的重点.所以当初在用EP21画图纸的时候,线号的问题我们也是试验了很长时间.如今到了P8,我连wire designation<5>在哪里都没找到….但让你全部放弃国内的标注习惯也不行,不同的安装公司和盘柜厂家的水平不同,你给他一套欧洲标准的图纸他肯定要昏掉…而且即便同在欧洲的不同公司,习惯和标准也不同,列如ABB和KRUPP的习惯就不大一样,麻烦就在这里.

3.我觉的国内真正能用好EPLAN的人并不多,高工和曹工都是高手,大家对事不对人,有经验还是不要保守…一起分享一起讨论为好.谢谢.

另:关于图纸标准化的事情,真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高工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还请多多指教…我的EMAIL是g7235723@163.com

网友C:
高手谈不上,Eplan P8也不过研究了三个星期,Eplan5也就使用了两年不到,其间研究Eplan21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让我痛苦不堪,因为我使用EPlan5绘制了标准框架,然后听说Epaln21支持中文,并希望使用它绘制与Eplan5相同的图纸。结构很多在Eplan21中没法实现,绘图过程中最让我痛苦的就是:1、到处是关联,改变一个地方,与之相关联的地方都改了。2、复杂的复制/拷贝功能。3、复杂的绘图,每一个元素都有能够拖放的焦点,颜色可以任意定义,但没有统一的图层定义(也许是我没有找到),感觉太灵和,但我总是认为“简单就是高效”,4、结构由页面类型分类,不能接受。
    研究P8虽然不长,但eplan5中的绝大部分功能基本上能实现,也可以用它作完整的工程,但有下面两点困扰着我:
    1、我使用的布局图都是垂直布局,标准电柜忖板是长方形,这种方式可以让一个柜忖布局图尽量布满整个页面,其目的是让里面放的器件打印出来尽量大些,由于系统默认的是水平放置,通过设置让其放置时旋转90或者180度,可以让器件也能够垂直放置,其结果是图形旋转了,但图形的调节句柄没有旋转,虽然不影响器件放置,但感觉不爽,这也许是P8的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吧。
   2、Eplan5在放置端子排时,可以计算出其占用的矩形空间,即它会挑起中最大的端子高度作为占用空间的高度,而宽度是把各端子的宽度累加起来。研究了半天,也没发现P8的这个功能,遗憾。
   至于标准化的问题,我是碰巧在一家使用标准化的德国公司工作,然后在公司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化,感觉不错,但我不像你一样是做图纸标准化的,我所绘的每一份图纸都必须遵守公司的标准,即使感觉某些标准不大好,也没有权利更改,因为标准是由老外制定的。所以说你的工作不错,一定要好好利用,当然制定图纸标准的人一定要研究过各种图纸,懂设计、电柜制作(指配盘),基本的现场施工,最好搞过维修(对图纸的好坏会深有体会),标准的内容有:
  1、图纸结构的标准
  2、电气结构体系的标准 3、器件的标准化,针对Eplan,需要完整的部件库,以及选型设计的标准化。
  3、命名的标准化,如器件的命名,端子号的命名,电线颜色和承载电流的标准,高级功能组、电柜的命名,外围设备的名称等等。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标准化,总而言之,对你是一个机遇啊,搞完了,将来就是设计方面的大师了。

网友F:
高工说的很对...
其实标准化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的设计能够简单和高效.
但标准化的推广其实更麻烦,尤其象我们这样的公司,面对不同层次的客户和安装单位.问题更是一大堆....

网友D:
不就标准吗!不就标准化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7-13 15:56:00 发表的内容:
  这里有一个示例的图纸!
--------------------------------------------------------------------------------------------

网友G:
听尊一席话,甚读十年书。感谢各位高人的帖子,我受益菲浅。很高兴能看到有人(曹工)用我画的图纸作为示例,希望与大家广泛的交流。最近在学习P8,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想请教同行。非常希望能得到 高渐飞工程师、搞七捏三工程师、曹大平工程师等高手的指导。联系邮箱:LJ3426@yahoo.com.cn 非常感谢!

网友H(2007-08-10):
好地方,来的有点晚了,我没有用过EPLAN P8,我正准备用,以后要多多向大虾们学习了

网友I:
上面看见又很多高手,特向大家请教。
1.我在P8中打印我画的图纸时图纸中所有汉文的地方都出现小方框,文字都没有了,转成PDF 时汉文的位置都是空的,并且转换不到CAD 格式。
2.我看见过有人,做个表格预定好多大的电机选多大的开关,电缆等信息后放置新电机时只选择其功率就能自动配置其它参数。这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给我发一个样例?

网友I:
1.我在P8中打印我画的图纸时图纸中所有汉文的地方都出现小方框,文字都没有了,转成PDF 时汉文的位置都是空的,并且转换不到CAD 格式。
    2.上回我看见您做做个表格预定好多大的电机选多大的开关,电缆等信息后放置新电机时只选择其功率就能自动配置其它参数。这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给我发一个样例?

网友A:
另外一个帖子中已经回复!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7773

网友J:
听几位大师的话,真是受益非浅啊。

网友K:
我以前用AutoCAD Electrical,我对Eplan P8 中文版很感兴趣,请问大家谁有下载地址?

网友L:
好像和engineerbase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M:
曹工,高工,听了你们的分析,深感佩服。我是搞机电控制的,包括机,电,液,气几种技术的综合控制,我从事的主要是电气方面的控制。现刚学习P8,感觉其元件库不是很全,不知两位高人有没有较全的元件库,p8的安装软件中有几个厂家的产品数据,但不知怎样安装,怎样用,希望论坛里面的高人多多帮助。再请教一下,要绘制运算放大器,再元件库里面没有,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N(2007-09-15):
请问曹工,哪里能下载到EPLAN P8的软件呀?谢谢。

网友A(2007-11-19):
下面引用由张卫国在 2007-9-6 23:05:00 发表的内容:
  曹工,高工,听了你们的分析,深感佩服。我是搞机电控制的,包括机,电,液,气几种技术的综合控制,我从事…
--------------------------------------------------------------------------------------------
大公司的产品数据好像有,你去看看www.eplan.de,在那个标签下我忘了。国内的我只知道Phoenix有一张数据光盘,中文的。

网友O:
谢谢!今天看了帖子之后真是感觉进步不少

网友P:
EPLAN P8,中文版的在www.e10000.cn有下载的,论坛的FTP服务器里..

网友Q:
看到这些帖子受益匪浅,我也是做电气设计的,遇到过线号标注的问题,使用过很多种方法,也参考过其他人的思路,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种非常方面,用简单的标注方法,有的用几个数字来标注,简单,但是不利于维护,往往看到一个线号,却找不到它在图纸的位置,后来采用原理图的页号加数字的混合标注方法,发现对于图纸不多的情况下还是很好用,查找也方便,但是,图纸页数多了就不行,按功能安装位置等来标注,可能线号就会比较长,有的国外的图纸全部采用数字标注,并用一个数字代表某种功能,简化长度,一般有4位数,我看还是很好,大家可以踊跃发言

网友R(2008-05-23):
这种编号方式不符合国内的习惯。国内的线号一般是过原件才变线号,一般不使用同电位线号或原件线号。

网友S(2008-06-29):
收藏,但希望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T(2008-11-24):
曹工&高工:

我纯菜鸟,问问三相接触器触电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U:
受益匪浅啊,决定学习EPLAN了

网友V:
我以前一直用ACE,昨天才拿到PLAN P8试了一下,感觉比ACE好用很多,但是配置起来却是很头痛,我不知道怎么样配置三相线和N线及地线的颜色,只是配置了颜色的随层。请教一下高手,怎么去配置这些。还有一个人想法,就是请高手多留些心得,我们这些新手自己摸索起来有时候真的很困难,能得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W(2009-03-09):
请问一下:

怎么在eplan p8中的端子图表中显示线号,谢谢

网友X:
怎么在eplan p8中的图中标直径,谢谢

网友Y(2009-06-08):
请问谁有EPLAN的教材

网友Z:
曹工: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EPLAN P8的连接列表的问题: 我生成的连接列表是东一根线西一根线,我们接线时总不能也东接一根线西接一根线吧? 我想请教的是如何才能让连接列表按电气符号名排序或电位排序?

网友AA:
非常值得学习!!曹工和高工说的很明白。受宜非浅.表示感谢。zhengshixu@tom.com QQ:124246698 验证码:EPLAN

网友AA:
本人有EPLAN的相关的资料是中文版的。如有需要请发邮件索取。zhengshixu@tom.com

网友AB:
怎么样实现等距多重复制

网友AB:
求教:连接定义点如何才能有红线

网友AC(2009-07-16):
为什么我在马达过载保护开关中扩展了一对常开常闭触点,在马达过载保护开关中的显示选项卡下触点映像下拉框中没有马达过载保护选项呢?
还有,为什么无法生成端子图表?

网友AD:
我是初学EPLAN,同样遇到线号不能标注问题,哪位高人能提供帮助吗?

楼主:
我开始只做了一步,只是放置线号,所以都是?号,第二步,命名就可以了

网友AE(2009-09-09):
曹工,你好,我选择的电位编号,怎么经过断路器以后线号怎么还是一样啊?

网友AF:
正需要这样有实际指导的文章了

拜谢了

网友AG(2009-12-16):
觉得高建非兄说的很好  我画图几年  越来越觉得这个结构划分太重要  直接影响了图纸的复杂程度

网友AH(2010-03-05):
各位高手:

    我在使用EPLANP8时,每次输入文本时,总显示“输入的值无效,根据权限管理中的当前规定,不允许输入字典中没有的文本。”不知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I:
请问整体移动一部分元件,但是无法移动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J(2010-08-20):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9-08-10 14:24:27 92楼 三年电工 我爱编程
积分:364
帖子:15
注册:06-01-1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我开始只做了一步,只是放置线号,所以都是?号,第二步,命名就可以了

那不是线号还得一个一个写上去啊!有没有自动排列的啊

网友AJ:
EPLAN的自动编号功能分为两步:
1.创建定位:即在什么地方放置要自动编的线号;你只完成了第一步,所以都是问号.
2.进行自动编号:此时要设置编号规则,设置了以后就可以显示正常的编号了!

这第二步在那里设置啊

网友AK(2010-12-29):
大家好,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管我怎么设置、定位、命名都是???,有哪位师傅能给个操作的视频截图不胜感激。还有这个和软件的正版和非正版有关系吗,我用的非正版的。

网友AL:
好厉害呀....

见识到了...

网友AM(2011-02-18):
只为留个记号,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AN:
国内的自动化电气设计水平还有待提高,我倾向于学习欧美的标准,导线不用编号结构做的好图纸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2011-07-12):
正在学习中,吸取前辈的经验!

网友AO(2011-08-23):
以前我用的是CAD,现在正学习EPLAN P8,很专业的电气软件。

这个帖我超级喜欢,在此向曹工、郝工学习!

网友AP(2011-10-17):
各位大侠:

        我第一次用eplan,想问各位软件中导线无法自动连接了,是什么原因?菜鸟发问,千万别见笑哟!

网友AQ(2011-11-21):
迟到的学生,很好的帖子!

网友AR(2012-08-07):
太经典的,好文章,谢谢两位高手

网友AS(2013-03-06):
留个记号,很经典的文章。

网友AT:
谁有EPLAN的视频教程吗?

网友(2014-01-09):
新手报到,真的长知识了

网友AU(2014-08-14):
最近也在搞编号的问题,编号习惯了就好了,但是一个电路图不可能都会看很长时间。

一般现在原理图和电器柜标签使用简编,根据编码查找手册找全编码。

序号:103

简版编 : 2103

作用: 转盘控制主线

图纸编号: -

颜色:红色

芯数: 1

芯经: 1

粗细: 2

长度: 短

全编:RS1348-2103-X01-C01-220V

说明: 转盘总的控制线

 位置:  操作控制台里

标签数目:  7

每条线都放到表格里面,一般

 P8中直接使用电位编码即可。

结贴

网友AV(2017-07-18):
作为新手虽然看的云里雾里的,但是还是很佩服曹工、高工的专研精神。没有见识过两位高手所说的标准,希望自己多多学习提高自己水平,此贴必须顶一个

网友AW(2017-11-15):
请问EPLAN线号如何自动标示成L1、L2、L3

网友AX:
值得学习 真是好人哈

网友AY:
好贴啊,膜拜高工,曹工

网友AZ(2018-10-30):
放置以后需要再命名

网友BA:
这么好的东西真的是有新人才干的

网友BB(2019-10-07):
引用 网友C:
我在几家德国公司工作过,他们使用Eplan快二十年,标...

按信号传输编制,最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