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delta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07-06-27):
我最近买了个delta的触摸屏做工程,实际运用中发现显示画面的状态图液位高低不能和数值同步增长或减小,也就是液位数值显示正常,可代表液位的长条图面积不变化,是不是与液位值是整数还是实数有关啊?我现在的液位值是实数

网友A:
是的。有关系。

楼主:
谢谢一楼的
是不是改了数据类型就好了?
由于项目已投产,不能随意改动来试,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