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度表选择问题

楼主(2007-06-27):
电度表根据什么选型呢?各位前辈请不吝指教,现在一头雾水

网友A:
电度表有什么好选型的呀
考虑单相,三相;考虑容量了 就电流了

网友B:
电流 容量

楼主: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负载是三相的就用三相三线或三相四线的表,然后根据负载选择电表额定电流,如果电流太大,就用带互感器的,如果电流正好就直接接入了,这样行么?

楼主:
电度表上的电压叫参比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
DS2三相三线电表额定电流有60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