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电压信号问题

楼主(2007-06-27):
各位大侠,小弟是菜鸟一个,有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不胜感激
我现在要做一个用计算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就是计算机自动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开关通,过一段时间 再自动发出一个信号 开关断,也就是产生一个矩形波的电压信号,程序方面没问题,就是具体要通过些什么硬件实现 怎么组装 请各位指点迷津,越详细越好 偶对硬件方面了解的不多

网友A:
用PC直接控制继电器,还真不会。用PLC可以吗?用PLC就简单多了,价格也便宜多了。我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一个ULN2003, 一个继电器,几根线,

ULN2003的Vcc接到USB接口的5V上,
ULN2003的GND接到USB接口的Gnd上,

从计算机并口输出--->ULN2003的 一个输入

ULN2003的输出-->继电器

楼主:
感谢楼上的  万分感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朱勇军在 2007-6-27 17:13:00 发表的内容:
  用PC直接控制继电器,还真不会。用PLC可以吗?用PLC就简单多了,价格也便宜多了。我网站:www.plc.123ye.co…
--------------------------------------------------------------------------------------------
恩  暂时还没决定用PLC什么的 看有米其他办法

楼主:
再弱弱的问eric2000大侠  计算机怎么把信号给ULN2003 我用的vb

网友C:
用计算机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一般而言是需要信号转接和继电器线圈的(隔离)驱动,比如采用插卡式I/O接口卡,或者串口式I/O接口卡,当然了楼上所提的并口加驱动也是方法之一。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6-27 18:07:00 发表的内容:
  用计算机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一般而言是需要信号转接和继电器线圈的(隔离)驱动,比如采用插卡式I/O接口卡…
--------------------------------------------------------------------------------------------
恩啊 谢谢波恩 能否提供一个具体卡的型号 我去查查说明书 还有那个继电器线圈的(隔离)驱动 是指什么呢

网友D:
“再弱弱的问eric2000大侠  计算机怎么把信号给ULN2003 我用的vb”
VB好象没有直接读写并口的现成方法,你的机器有串口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6-27 19:38:00 发表的内容:
  “再弱弱的问eric2000大侠  计算机怎么把信号给ULN2003 我用的vb”
VB好象没有直接读写…
--------------------------------------------------------------------------------------------
我用的研华的工控机  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E:
串口的数据过来不转换一下怎么控制,并口才可以吧

网友B:
VB不熟悉,

先说一下并口, 分为3个部分,DATA,CONTROL,STATUS,
很明显DATA,STATUS是向外发数据的,CONTROL是向内/向外发数据的.

你的要求,可以使用并口的一个数据位(也就是25针端口的一个针)
向外发一个高电平,延时,在发一个低电平,

对于编程来说,并口的每一个针都对应特殊寄存器中的一个位,

可以用
Out_p(1) , delay(200ms), Out_p(0),
然后不断循环,

(在98/dos下面可以直接使用这种IO函数,在NT/2000下面不能够直接呼叫硬件,你还需要一个driver,好在这种free的driver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