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三菱20GM模块异常

楼主(2007-06-27):
三菱20GM模块不定期出现异常,报错代码为E9001,程序重新下载后又正常,哪位老大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首先查清楚“报错代码E9001”的具体含义。
另,看现象估计是非易失性存储环节出了问题,比如后备电池等。

楼主:
谢谢波恩,报错代码含义为和校验出错,问过三菱的技术支持,没有给出结论。是新模块,检查过,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A:
结合“和校验出错”与“程序重新下载后又正常”,应该还是与存储有关的问题。既然是“新模块”,建议:要求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