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阀压力指示仪表指针抖动的原因

楼主(2007-06-27):
一条总的气源管道,分出若干个分支,供不同位置的设备使用,其中有一台设备的调压阀压力指示仪表指针在生产的时候抖动,不生产时正常,其他设备却没有这种现象,检查各个接头处无漏点,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不是漏点造成的,是管内压力波动造成的.
解决办法就是在压力表前加个缓冲阀或者细孔的蛇盘管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