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两位控制 什么是三位控制?

楼主(2007-06-27):
问一个菜鸟问题
什么是两位控制  什么是三位控制
是不是指p i或p d控制就是两位
pid就是三位?

网友A:
两位、三位控制,指的是哪个方面?

网友B:
两位控制:测量显示+一个报警点
三位式控制:测量显示+上限报警+下限报警

楼主:
我明白了
感谢回复  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