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PLC与INTOUCH9.5通讯?

楼主(2007-06-27):
s7-300PLC与INTOUCH9.5能否通过PC ADAPTER USB/MPI电缆通讯?如果可以,该如何设置?如何使用SIMSTIC NET连接?具体应该如何操作?I/O SERVER又如何设置?试了几天,一直没有成功!请高手指点!
邮箱:CHINASTEP@163.COM

网友A:
我们这里是以太网通过DAServer连接的

用SIMATIC NET OPC 的话,要用到OPCLink

楼主:
用以太网通过DAServer连接,设置的确方便.但需要增加一个CP343之类的模块,才能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而且不用安装SIEMENS NET之类的软件.
为了省钱和研究研究,试试 s7-300PLC与INTOUCH9.5能否通过PC ADAPTER USB/MPI电缆通讯.通过I/O SERVER应该可以,

楼主:
帮助中有通过CP5611~~~之类的卡通讯的说明,我手头上没有器材,没有实验.

网友B(2007-10-24):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急!!!!!!!!!!!!!!
楼主,如果解决,希望发个站内消息给我,谢谢了

网友C:
1.以太网通过DAServer连接的

2.用SIMATIC NET OPC 的话,要用到OPCLink

网友D:
S7-300 PLC 通过CP343-1 IT模块与Intouch通信的实现方法
1.首先要保证硬件正确连接,能够ping得通
2.安装Wonderware SIDirect DAServer 1.0 Service Pack 1以及Wonderware SIDirect DAServer 1.0 Service Pack 1 Patch 1,
3.设置SMC
4.使用wwclient测试连接
5.在intouch中添加Tag

网友D:
BBS要是能够直接上传附件就好了,我刚花了好几天的功夫连好,有不少曲折,已经形成了s7-300与intouch的测试源码及调试笔记。谁要的话找我,电话010-83230122,mail:itechnology@126.com.我可以传给他。谁是是遇见这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不要像我这样费这么大劲自个儿琢磨,花费好多时间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