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真空发生器也能抽真空!!

楼主(2007-06-27):
小弟最近看见这样的一个设备~~~~不用真空发生器也能抽~~但是力比较小!!!用一个三通和一个电磁阀就行!!电磁阀和三通的其中一端相连!!三通还有一头接另一个管子!!剩余一个就空着!!等到电磁阀工作气从管道流过的时候~~~接有另外一个管子的一头就会向里抽气!!!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有谁用这样的方法试过吗??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没试过,有机会的话一定试试
不过,那么小的真空度拿来干什么呢?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利用,接有另外一个管子的一头  里的压力做的
 简单想的啊,呵呵,     有时间可以试试啊

楼主:
真空度小~~但是也是有用的!!

网友C:
反正浪费的电力又不是机器生产厂家出,去买一个真空发生器就几百块钱的事情

网友D:
这和高速行驶中的火车能把旁边的人吸到车轮下一个道理吧

网友E:
是的 ,这个是负压吸引,但是真空度不会很高,基本应用不是抽真空,而是从负压的介质里抽吸出来

网友D:
这就是文丘里管(英文名verturi)的抽真空原理,在一些液压系统中经常能看见这种应用。

网友F:
有的压缩空气喷漆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G:
吸丝的吸枪(衣服的原材料制作---丝)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H(2012-12-12):
溴化锂的中央空调的真空保持装置有你这个原型

网友I:
这是一个成熟的工艺应用,在常减压减压塔中应用最广叫蒸汽喷射器,此外还有各种催化剂加料系统,这就是通过一种介质高速喷射产生的喷射流带都周围的介质随其流动,就如同高速行进的火车对周围站台的人有吸力一样。

网友J:
这叫空吸作用,当流体经过狭窄管道部位时,流体速度增高、压力减低,压力比大气压小时,产生的空吸作用!

网友K:
好像高压水刀就是用的这个原理,叫虹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