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流刹车

楼主(2007-06-27):
大家好我对他不太熟悉麻烦介绍一下原理和接线

网友A:
看不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B:
我们是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C:
你说的是反接制动吧

网友D:
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

网友E:
回馈制动?

网友F:
能耗制动。将低压直流加在电机的绕组,使定子产生磁场,转子发电转换成热量,产生制动。所加电压大小以不使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N倍,N=1-X

楼主:
线圈直流充磁刹车

网友G:
  能耗制动是在定子绕组上加以直流电压使定子绕组产生固定磁场。转子由于惯性作用在断电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并在转子绕组上感应出电能将动能转换成热能。

网友G:
  回馈制动刹车质量不太高。一般用在对刹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F:
是能耗制动,不是回馈制动,笼型电机不能应用回馈制动。绕线电机可用回馈制动,要有一套可控硅逆变装置,制动当然好,但复杂、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