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设计出来

楼主(2007-06-27):
谁帮我设计这个电路:自动正反转的控制电路。
要求:1.原始电路图(不用PLC、变频器,)
      2.只用顺计时间继电器。
控制要求:
    正转启动,运行15秒。停止30秒、反转启动,运行15秒,停止15秒,正转启动如此反复自动运行

网友A:
现在就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呀!(德力西)
用设计这个电路吗?

网友B:
  实试题么?

网友B:
   不是太困难,前几天我作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C:
很简单用4个时间继电器就能作到,我说一下你看着做吧,启动后电机运行15秒后用这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停止,停止30后用这个启动反转,然后运行15秒后用这个时间继电器停止,停止15秒后用这个启动正转。中间加正反连锁,不要正转时叫30秒的时间继电器启动反转,在反转时不要叫反转停止15秒的继电器启动正转即可。我也说不全面,自己领悟一下吧,只给你个提示。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在论坛里花图,不然给你花出来就好了。希望我的提示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如果不是做试题的话,这样的正反转控制器多的是,工业洗衣机上用得比较多呢,很便宜呀

网友E:
楼主,你还是多了解了解市场,再出题好吗。

网友B:
  做这中电路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用了三个时间继电器和四个中间继电器外加两支接触器(时间继电器 不做主令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B:
  首先,上电;启动;正转中间继电器与正转时间继电器同时得电并自锁(中间有反转中间继电器的连锁)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停止整定值15S;15S后正转停止反转启动,反转时间继电器与反转中间继电器同时得电,并由反转中间继电器自锁,反转时间继电器整定值15S;在反转时间继电器得电的同时停止时间继电器与停止中间继电器也得电并自锁,整定值30S.单独设一停止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整个电路的停止)三组常闭点分别串与正转、反转及停止延时的自锁回路中。

网友F:
方法太多了

网友G:
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设计出来的电路动作可靠,故障率小,就是比较好的电路了。

网友H:
是不难的。

网友I:
就用传统的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做到吧

网友C:
我用软件勉强画出来了,不会用这个软件。我这里传不上来呀。我已经保存了,告诉我怎么传上来吧

网友J:
你用截图软件做截图啊,QQ也行ctrl+alt+A

网友C:
发不了呀!要不你加我QQ376879166,我从QQ里给你发去。

网友K:
简单的问题

网友C:
终于可以发图片了,我没仔细检查,你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C:
怎么打不开?

网友L:
我可以用一个断电延时和一个通电延时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M:
看看这里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2779

网友N:
同意精锐的

网友C:
精锐和如一,我也考虑过你们说的,你们没考虑到时间继电器长时间通电很容易坏,进口的不怎么会坏,但价格高的离谱。我这个图是避免长时间通电,相对来说少坏的几率就低很多,是相对来说的,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