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一个估算负载电流的经验公式

楼主(2007-06-27):
在设计院敷设电缆,常常需要估算负载容量来选择合适的电缆。
对于380V的负载,电流=2*功率
对于220V的负载,电流=5*功率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楼主:
其中 功率单位 KW

网友A:
对于220v负载,电流=4*功率

网友B:
对于220v负载,电流=4*功率
同意!!

网友C:
多谢杜工,按照您的指教,做梯形图如下,仿真成功:
有两个问题请教: 1. 这是按照第二种方法做的,总觉得有D10、D11等不好看。您说的第一种方法,具体怎样做呢? 2. 记得D8018是有关“秒”的寄存器,为何要将“年”的信息写入?

网友D:
对于380V的负载,电流=2*功率
对于220v负载,电流=4*功率

楼主:
这个估算有什么依据呢
我一直用的是5* 功率

网友E:
很简单,可以算一下:1KW负载,电压380V时电流是2.7A左右;电压220V时是4.6A左右。
所以:380V负载,电流=3*功率
220V负载,电流=5*功率

楼主:
转来转去
还是回到了原点

网友F:
很简单,只要有点底子就能推出来。

网友G:
一般零干线要达到相干线的1/2,零支线与相支线相同

网友G:
负载也为几钟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而楼主只认为只有一种
对于单相220V负载 力率为1 电流应该为负载的4.5倍

网友H(2007-12-08):
请问:我单位110KW电机用15平方的线,和所给公式有出入啊,望指导!

网友I:
三相:P=1.732UICOSΦη
二相:P=UICOSΦη

网友J:
单相4.5三相2此为经常用的估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