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变频器A017如何解决

楼主(2007-06-27):
最近我们的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出现无法启动的故障,显示故障代码为A017,查阅手册后检查X9的5、6号端子处于闭和状态,不知是哪里的故障,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量一下5号对2号有没有24v dc电压

网友B:
是不是在出现A017的同时也出现O008,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驱动板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就是同时出现了0008,1号和2号不是个电源吗,怎么测量5号和2号

网友C:
去查一下电源
\

网友D:
检查电源和功率元件

网友E:
直接将使能端短节,故障还是出现的话,A 类为报警信号,根据功能图将其屏蔽掉;看能否启动;如果还不行的话那换块CUVC板试试

网友F:
驱动板问题

网友G:
同意 loden 的说法

网友H:
A017,008(如果你没用OFF2,OFF3).一般情况是系统的脉冲信号封锁.
SIEMENS的方法是将驱动电源+15V封锁.
你可以检查一下去触发板的电源,如果+15V正常的话,那你的触发板有问题了.

网友H:
如果是柜机请检查是否有K80选件;
如果是书本型的,请检查X9端子的5,6是否有控制触点

网友I(2007-09-04):
是书本型的还显示O008就把5.6端子短接了,

网友J:
短接X9端子的5,6

网友:
请问上面所说的触发板电源15V,从哪里可以量?

网友K(2007-10-18):
板子问题

网友L(2007-12-19):
换块PSU看看!!! 不行的话换IVI! 还是不行的话换IGD,还是不行的话检查光纤!! 问题应该就出现这几块板上!!! 只是不能确定!!!

网友M:
这个故障我修过.我修了一天.QQ287862509

网友N(2008-06-12):
我的是一上点显示O008,然后又变A018,反复。是那里的原因呢?谢谢

网友N:
我的是一上点显示O008,然后又变A018,反复。是那里的原因呢?谢谢
希望解决。。。

网友O(2009-01-11):
西门子变频器6se70把F053屏蔽后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P(2009-07-15):
最后怎么修好的怎么也没有个反馈?

网友Q(2010-12-21):
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6SE7031   系列的变频器 A017的同时也出现O008

网友Q:
各位大侠啊。反馈一下;?!!!!!!!

网友R:
我厂使用的是KP1600型普通晶闸管,一直存在烧快熔的现象,但是检测晶闸管发现并无晶闸管击穿现象,发生烧快熔的现象主要是在电气频繁换向时,我厂使用的是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系统,外部电机、电缆应该无故障,因为换了快熔后就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本人怀疑是频繁换向,而晶闸管的关断时间太长导致相间短路,从而引起烧快熔,请各位前辈指点,另是否可用快速型晶闸管代替KP型的。

网友S(2011-08-02):
驱动和CUVC问题居多,有条件的换 建议更换下试试 QQ 251219881

网友T(2011-12-07):
主板换的是好的,驱动也没查出问题,元件都量了,还有哪里有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T:
7031是没有短接开关的呀,是柜机。

网友U(2012-02-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7032柜机,也是一上电就报A017与O008,主板好着呢,驱动也好着呢,会是那里的问题啊?急!!!

网友V(2012-06-21):
提供免费检测,可以发我给你检测下QQ“125655312

网友W(2014-10-20):
还有解药吗?A017故障原来是什么?

网友X(2018-04-16):
A017触发脉冲封锁,回复工程设置,如果还是008,首先检查电源板

网友X:
6SE70变频器o008是最难,查的,触发板没有24V,也会出现0008,如果回复工厂设置,出现009,是参数问题或外部接线问题P555和P556

网友X:
P555=1,P556=1把0008屏蔽掉,此时会出现009,如果还是0008,则是变频器问题,如果一上电出现这个问题,原先正常,百分90的问题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X:
剩余8,是CUVC问题,剩余2是CUVC背板的问题,前提是变频器不是在运行中出现的

网友Y(2018-08-19):
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