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控制可以说的上是三冲量吗

楼主(2007-06-27):
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最近做了个小系缲,是用来PID控制快速热水器,有三个输入,分别为,入温,出温,流量,用这种三个量来控制加热的功率,这种系缲算是三冲量吗,

网友A:
三冲量是在锅炉控制中使用。
你那个不是

网友B:
三冲量指的是:对温度.压力.流量同时控制.

网友A:
应该是给水流量、锅炉液位、蒸汽流量

楼主:
那应该叫什么呢,想取个名字都难,

网友A:
我没看你的控制方案,我认为应该用串级比值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