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建筑防雷系统如何做

楼主(2007-06-27):
刚刚建了个新工厂,一个车间32米高,需要做防雷接地系统,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避雷针需要多高,引下线需要几根,接地电阻30欧可不可以。

网友A:
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

网友B:
根据所在地的防雷等级来计算高度的。

网友C:
同意楼上2家,一般不会大于10吧

网友A:
刚刚建的新工厂没有设计防雷接地系统吗?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如果没有设计防雷接地系统那这家设计单位肯定是捣浆糊的.

网友E:
不要自己做,安装防雷要有资质,要出设计。找我吧。
looooook@163.com

楼主:
没有人设计的,就连土建的图纸也是残缺不全。

楼主:
我们这的接地性能不好,达不到要求,

网友F:
我建议你使用阿波罗提前放电式避雷针,型号:TA-3

网友G(2007-09-04):
我觉得你的厂房做防雷并不是很难。
但是你首先要说明你的厂房是做什么的,根据他的用途和重要性才能具体说怎么样的。
比如你就是一般的厂房接地30欧姆就可以了`,假如你的厂房里的设备很精密那有可能是4欧姆,10欧姆都有可能的`
还有你的引下线问题,引下线的根数跟你房子的占地面积也是有关系的。
还有不一定要用避雷针的,这真的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还要加避雷器这些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真的不好说的,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QQ上可以交流273759191

网友G:
接地可以达到要求,很简单的,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