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它品牌通过MOdBus RTU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7-06-27):
    如果使用台达PLC,采用MODBUS  RTU 方式控制变频器的话,变频器手册中提到控制代码中有CRC侦误值. 而这个CRC侦误值可采用台达PLC的指令计算.  若不是台达PLC,这个CRC侦误值该如何计算呢?
   我按照变频器手册5-42页CRC侦误值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几遍,可就是得不到列子中的CRC侦误值.
   如果找到计算的方法,在其它品牌PLC中通过指令做一段程序(如移位、异或.....运算计算出来),再将要发送的数据和计算出的CRC侦误值发送,应该可以实现控制.
   烦请台达版的高手指点.
   本人邮箱auto-plc@163.com

网友A:
很多品牌的PLC都支持MODBUS主站的功能。用程序实现CRC校验,需对该校验及PLC指令比较熟才行。

网友B:
你是用其他品牌PLC控制台达变频器还是通过台达PLC控制其它品牌变频器?被你弄晕了!

网友C:
台达PLC?台达变频器?

楼主:
 lmhx朋友:台达变频器手册中CRC校验的计算方法我理解的就是异或和移位,可是按手册上的计算后却得不到列子中的CRC结果. 应该是我理解的不对,请指教!

 lesing.du和一棵葱朋友:我是想用松下或者是三菱的PLC控制台达变频器

 手册中有5~6步计算CRC校验步骤,我想通过程序来完成这5~6步

 谢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
昨晚又算了一下,还是没有算出来,郁闷.....

网友D:
你把台达变频器手册的计算方法发出来或者发到我的邮箱!让我和大家帮你看看!我记得我也有一次这样的计算,好像可以算出来哦!

楼主:
能麻烦台达的版主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