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的密码等级问题?

楼主(2007-06-27):
台达触摸屏一共有几级密码?
可不可以分别设置密码?
怎么只有最高等级的密码?

网友A:
元件有0~7共8个等级,如果一个元件使用者权限设值为5,那么权限等级高于5的可以使用此元件

网友B:
请问,在一个按件下输入不同等级密码,是否可以打开不同菜单。

楼主:
根本不可以设不同等级的密码!!!!!
只有最高等级密码,只是元件设置等级

网友B:
比如设置一个按钮,需要高于元件等级才可以打开对吗?

网友C:
高于或者等于该元件的密码等级就可以操作这个元件

网友D(2017-01-16):
每个等级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有8个用户等级呢?

网友E:
元件操作选择“密码等级”,高于等于此权限才能使用。然后设置“密码表”!建议将功能放到“触摸屏”上,方便密码修改、免得连电脑软体。

网友F(2018-05-23):
台达触摸屏的密码等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