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受震动后会出错并自动重启吗?

楼主(2007-06-28):
请教大家一问题,
PLC出现错误后,会出现下面四种不同的情况:
1自动重新启动,
2有时候出现错误后死机,ERROR灯亮,一段时间后自动重新启动,
3有的时候不自动启动ERROR灯亮,关闭电源重新上电正常运行,
4有的时候不自动启动ERROR灯亮,关闭电源重新上电POWER灯亮其它输入输出ERROR灯均不亮,等待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正常了。
分析情况:只有其中一个汽缸动作时使整个机器震动比较大,手放在机架上可以明显感觉到震动,这个时候才会出现上述故障。
问题是:是否是因为震动太大导致PLC-ERROR?

楼主:
等了一天也没有回答,真是着急,没有人知道吗?我只想知道是否是震动的原因!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现象。由于震动比较大,导致电池松动,接触不良,所以ERROR会报警。当电池接触恢复后,又开始重新运行PLC程序!

网友A:
不过,我是使用的台达的PLC,而你是三菱的,或许情况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B:
震动过大可能导致输入输出接线端子接触不良或者PLC内部电路接触不良,所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C:
出现过,西门子S7-214/212 主机与控制模块接触不良

网友D:
应该算是吧,最好自己把接插的联线,包括PLC内部的都改成焊接

网友E:
我碰到过士林PLC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有点差别就是它是整个电源断掉了,况且在气温越高出现的频率越高.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很喜欢这种交流的气氛。
今天我把气压降为0,手动控制那个气缸对应的电磁阀频繁 动作,上述故障现象一直未出现。(没有气压,电磁阀动作,实际上气缸并未动作,所以没有震动)
然后又恢复气压到正常值,把触摸屏从机架上拆下来放在桌面上,保证没有震动,还是频繁动作电磁阀(气压正常),机架震动很大,故障依旧出现。排除了触摸屏一端因振动导致与plc的通讯出错的状况。
然后又将plc从原来位置拆下来,用手拿稳,开机还是频繁控制电磁阀(气压正常),机架震动很大,故障未出现。
从上述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震动造成的plc-error!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F:
分析的很正确,且思路也对,我是台湾金丰冲床的服务人员,冲压机械的振动也是相当大的,这种状况也会出现,但是后来在电气箱和PLC加装防震螺丝后,状况已有很好的改善!

网友G:
1、PLC受震动后只会影响外接入电路,操作面板触点,等的接触不良而产生的影响!
2、PLC受震动后不会影响程序运作,不会产生程序错乱的事情,因为CPU内部都是电子元件,不是机械触点,不会受机械振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