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水质检测

楼主(2007-06-28):
求锅炉水质在线检测方案及采用相关的仪表选型

网友A:
我这里有水质再线分析仪
    光学法COD-UV连续监测仪利用有机物质吸收紫外线的特征,以连续测量各种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传统的有机污染物测量复杂耗时,而且只能提供断续的数据。而光学COD-UV连续监测仪实现了连续监测。不需要对样品进行二次处理,无二次污染。

我简单介绍下原理吧
 测量原理
    1、光学COD连续测定装置是基于紫外光光度计原理开发的,COD的数据处理有外部的数据处理系统完成。
    2、溶解于水中的有机物对254nm的紫外光有强烈的吸收,而对可见光吸收微弱:水中的无机物对紫外光的吸收也很微弱。因此对于水体来说,可根据其对紫外光的吸收度来反映有机物的含量(也就是水质)。
       对于同一种水体,吸收度UV值越大,有机物浓度越高,成正比关系。
相关理论:郎伯---比尔定律
A=K CA:吸收度:K:常数,固定值与溶液液层浓度、入射光的波长
等因素有关

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电话聊聊,我公司会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价格。

电话:0315-3184073  13513456038 李帅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但好像和我的要求不符,再次感谢!